华擎P4I65PE-M网卡问题

楼主(2008-01-12):
我的华擎P4I65PE-M主板,网卡显示本地 “网络电缆拔出”,可我已经插上网线了,请问是硬件上的那里毛病,排除系统问题和病毒。网卡芯片是RTL8101L

网友:
寸显示器行幅宽且不可调的维修经验

寸显示器行幅宽且不可调的维修经验寸显示器行幅宽且不可调的维修经验

十万个V什么 -10 骗分帖

网友:
估计就是网线没有接触好,首先确定网线好坏,以及连接设备交换机路由器正常。
不要搞个568A的线当568B用的。
最后就是有可能是网卡接口弹簧氧化了,用小刀片刮刮

网友:
外围设备及网线都没问题,肯定是主板问题的话,查一下网线接口,接口电阻,滤波器,主板电路铜箔线是否断裂,最后就是网卡芯片了!我有一次修的竟是网卡接口坏了,外观未发现有问题,其实这个接口里还是有一小块电路板的,板上有电阻,电感,有其中某个零件坏的话,都会产生故障的.

网友:
不知道怎么的好了,有故障的时候网卡旁的8脚存储芯片电源脚是2.9V,现在不知道怎么好了,那脚的电压变4V了,不知道网卡供电是那里供过来的,只要电脑电压一插,还没开机网卡就已经供电了,谁有详细的图纸吗,我想研究下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待机供电管,关机后给南桥和网卡供电的那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