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屏换灯管!

楼主(2008-01-12):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19"宽屏开机一闪便黑屏.
开机一闪时图像有些发红.应该是灯管有损坏!
找来一个单灯高压条一一试过.四条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序的老化.
半个小时后换上全新的灯管开机.一闪便黑.晕 难道高压板也有问题.换个通用高压板用了几分钟又黑了,折机查看换的灯管没看到有什么焊接问题.再接高压板发现有打火的现象 原来是折的过程中把原有绝缘帽弄破了 .换上一个折机好的帽子,烤机半个小时无问题!

网友:
换灯管怎么可以这样不小心,建议购一些热缩管,把灯管焊点包起来然后加热收紧,这样会比较耐用和安全

网友:
高压打火,一定注意,没损坏元件就算走运了

网友:
本人就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造成存储器数据掉失,楼主万幸啦

网友:
请问下,这个高压有多少伏啊???
能用表测吗??

网友:
换灯管在客户看来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换灯管的过程之中须要心细,小心翼翼而且还有一定的风险性
所以在仅此之上价位要看具体情况成幅度上涨

网友:
这个电压用普通万用表测是测不出来的,因为这是交流脉冲高压,不是直流高压。在1200-1500V。在更换灯管时一定要注意灯管焊接点的绝缘,避免造成高压打火,烧毁高压板等损失。

网友(2008-02-24):
19"宽屏的灯管现在就老化了.真不知道是客户用得多,还是质量太差.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19"宽屏开机一闪便黑屏.
开机一闪时图像有些发红.应该是灯管有损坏!
找来一个单灯高压条一一试过.四条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序的老化.
半个小时后换上全新的灯管开机.一闪便黑.晕 难道高压板也有问题.换个通用高压板用了几分钟又黑了,折机查看换的灯管没看到有什么焊接问题.再接高压板发现有打火的现象 原来是折的过程中把原有绝缘帽弄破了 .换上一个折机好的帽子,烤机半个小时无问题!"

真是非常佩服,半小时就将灯管换好了。我遇到一台19寸宽屏清华同方的也是有2根灯管有问题,在换的过程中,看到那么多排线,真是令人发麻,怕把屏搞坏了。请楼主多谈谈你换灯管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2008-12-12):
我前几天也换了一个联想19宽屏的灯管,这几天在烤机,感觉良好,整个换管的过程中,难点在如何把焊点焊得圆润饱满,其他的小心一点就ok,记得热缩管不能少,灯管上的小胶圈别忘了!

网友(2009-02-12):
您说的小胶圈是固定两个管子的把,今天拆了一个,也看到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