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效率源是否支持笔记本硬盘?

楼主(2008-01-12):
手里一台IBM t22笔记本,硬盘故障,但是用效率源光盘版启动以后一直停留在初始的logo界面,不能进入操作,请问效率源是否对笔记本硬盘支持?
谢谢

网友:
效率源可以检测早期IDE的硬盘,不能扫描SATA接口的硬盘

网友:
我不知T22是什么时候的机器呀,如果不行用效率源,建议换DISKGEN这个软件检测,这个软件也不错的

网友(2008-10-25):
T22是P3的机器啊,这个还要说啊

网友:
忘记说了,是支持笔记本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