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SA坏后的模块重定义??

楼主(2008-01-12):
请教MT盘,SA出现缺陷后,如何将该处模块重定义??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高深
懂的人,也不会轻易说出方法来

网友:
正在思考中,我想这个问题最后会解决的

网友:
关于MT模块地址重定义,请仔细研究4F模块
技术交流,点到则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4F中定义了模块的位置,那能不能认为4F是磁头最先定义的模块呢?4F还能做偏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