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维修一台昭阳E280S的机器.

楼主(2008-01-12):
机器故障为开机无显示

这款机器如果是加电无显,一般都可以通过复位来解决 即将电池取下后空按开机键几次,再上电就OK了..

不过我这台机器在正常上电的时候又出现了别的问题,在LENOVO画面过去之后出现LE1 3A39 的报错,一大排

查得这未主板的名字是叫LE1 ***********的,再查BIOS版本中有一个3A39的版本,于是怀凝是BIOS出了问题,动手 将BIOS吹下来放在编程器上刷写最新的3A46BIOS,再焊回去,开机测试,出现了引导界面,挂上硬盘,进系统,测试30分钟未出现问题,关机,冷机后再开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A:
这款机器如果是加电无显,一般都可以通过复位来解决 即将电池取下后空按开机键几次,再上电就OK了..

____笔记本修的少 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呵呵

网友:
估计跟静电有关吧,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收获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如果是加电无显,一般都可以通过复位来解决 即将电池取下后空按开机键几次,再上电就OK了..

____笔记本修的少 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呵呵

楼下都明白了,你明白了吗?(唐三藏式)

有些时候笔记本或者台式机由于静电的问题会静电保护,可以通过空按开机键来放电,  空按不是说不按,是在接电源的情况下按开机....

感谢老鸟的纠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打错字?”是在接电源的情况下开机“还是”是在不接电源的情况下开机”?有点不解?你是不是少打了个“不”字?

网友:
有些机器对静电感应太强烈。

网友(2008-08-15):
楼主把你的BIOS上传一下吗,我这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网友:
E280S开机无显或不过内存都可能是BIOS问题,太容易坏了..

网友:
遇到过这机子插上硬盘就响,有时进系统也要响但不是键盘问题。BIOS换了刷了无效。最后压南桥解决

网友:
SIS芯片组很垃圾的!E280S就是用的SIS的芯片!问题很多!

网友:
我有台机器也是bios问题,测试卡跑97刷BIOS后OK了

网友:
想请问下 楼主 你的这个笔记本的 BIOS程序是哪里搞的说下 谢谢

:handshake :handshake

网友(2008-12-12):
我现在有这个机器,加电不开机的,代码跑98 97,有时是95 97,倒下跑16 97,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下都明白了,你明白了吗?(唐三藏式)

有些时候笔记本或者台式机由于静电的问题会静电保护,可以通过空按开机键来放电,  空按不是说不按,是在不接电源的情况下按开机....

感谢老鸟的纠错.

学习了  还是第一次知道可以用这中方法 ,但不知由静电导致的保护现象和短路保护是不是一样的呢?还是有什么微妙的区别啊!

网友:
之前我只知道要刷BIOS   没想到还要先放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