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高分不显低分显示故障

楼主(2008-01-12):
清华同方品牌机显示器机型为:719BF客户拿来时不上电,经测行管穿,换后出现在800X600且60HZ及以下可以显示,以上则黑屏不显,而且高压包发出象光驱老化后读盘时发出的声音,更换过升压滤波电容和二次主供电滤波电容,无果请各位老大看看如何处理

网友:
既然高压包发出奇怪的声音,那十有八九该高压包有问题,先替换试试看。不行的话再检查”S“校枕电容转换电路。

网友:
检查一下行逆程电容看看

网友:
黑屏不显示,高压包吱吱叫声.代换就好了.顺便摸一下行管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故障最后诊断结果:高压包坏。换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