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的SF问题

楼主(2008-01-12):
ST7200.7的硬盘,开SF大概10秒钟就停下来不动了,请各位指点,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具体02流程看下
是在哪个位置停的

网友:
估计还是4E结束的
我也做过几只,几分钟就到4E结束了
打算重新找CERT写进去,要摸写不进去,要摸写进去还是几分钟就到4E了

我想这种盘的流程应该压根就是空的

网友:
7200.7的盘不用写CERT,直接开,最后得写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