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笔记本维修店该如何购买维修设备?

楼主(2008-01-12):
笔记本维修店该如何购买维修设备?
我想开个维修笔记本的店,但是不知道买什么品牌型号的示波器、BGA焊接机、热风枪、恒温烙铁、电源。
请大哥们给个建议,所有开店的工具加起来最好不要超过5万,还有去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希望可以介绍

个有诚信的店铺。

万分感谢!

网友:
有5万好搞得很。。。。。。。。。。。。。。。

网友:
5万预算?常用设备可以考虑日本白光的了,BGA返修台就国产的凑合凑合吧。

网友:
如资金紧张的情况:
示波器可以不要,但是做BGA的设备(起码旋转风风枪+预热台)一定要有的。
高当编程器可以不要,但IBM芯片解密一定要有。

还有芯片之类的。别看芯片没什么,用手抓一把可能就要一千了。

网友:
呵呵,自己开店刚开始不需要买示波器的呢,至于BGA机器也先可以不买,开店稳定一点呢在买,至于编程器吗?刚开始也可以不买,遇到了跟找同行帮忙刷一下OK,

不过那要看你在哪里一呢,笔记本的配件一般都比较贵的呢,随便搞点什么都要几千元呢!!

网友:
5万的预算还是很高的啊,配件是比较关键的.刚开始的维修工具不需要很全,很贵的,几千块钱就差不多了!

网友:
兄弟~~!你要听5楼哥们的话啊,着可是道理啊.

我的建议和5楼的一样,从0开始.要买的东西是很多,但是你要看要必须买什么.

我的建议:

1,2把螺丝刀,(清风扇)刷子,(能用的就可以)万用表,哥两好 胶,镊子,套铜,钳子,稳压电源,风枪和烙铁+焊锡松膏等必备工具,我写这么多是和你开玩笑的,哈哈,总之必备的要买.

2,买几个坏板子,IBM,DELL,联想,东芝,SONY,HP,CQ.各准备一两块就可以.

BGA,视波器,编程器先不要买,等慢慢做着在一点点加,慢慢克服困难,熟话说的好,面包会有的那啥也会有的,哈哈
总之前期不要给自己带来较大的压力,压力越大你心越没有底,大不了不干了,你不陪钱.
其他的什么BGA你可以找别人优惠点做,关于没有的芯片先现买着用或调货做买卖要灵活啊,兄弟!

完活儿~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啊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在理
真的很感谢你啊啊朋友

网友:
你要问到哪里去买 我告诉你 要是在上海就到科技京城去卖 什么都有 你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不过5W做维修刚开始有些太多了 建议先搞些必备的其他慢慢来就全了,没谁可以一次搞全的,这不是开店卖衣服,以后用的东西多着呢 楼上的众位兄弟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配件要多近一些,尽量型号全点,工具除了必备的风枪烙铁外大件可以慢慢置办

网友(2008-02-28):
先不要买太全的工具,买几样主要的,要是以后店不行不开了怎么办,还不得都搭上

网友:
7楼的建议就很不错  照他说的做准没错  嘿嘿

网友:
开店啊,大工程。不要做黑心商人就好了。。。。

网友:
示波器一定要买

网友:
开店容易,但你得具备当面修机器的能力。一般老板喜欢请一两个高级苦力,自己可以调货进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