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屏开机瞬间完好,立即左半部分花屏,右半部分显示正常的原因(多图)有进展

楼主(2008-01-12):
19寸液晶屏左半部分黑屏无显示,右半部分显示又完全正常,好好的显示器只能当半个用
正好是从中间分成好坏两部分,怀疑是屏电路板问题?[

网友:
请大家注意,开机瞬间正常,然后立即花屏或黑屏,下面再传几个图,请大家分析原因

网友:
屏电压转换电路出了问题?
去掉固定屏电路板的3个小螺丝,也就是去掉电路板的地线,手指接触到屏铁壳上,开机花屏的内容随显示的内容变化,电路板接地则显示的内容是固定的,不跟随显示内容变化

网友:
你看一下排线是不是有问题呢? 有可能排线的问题 你也可以把你已经排除的东西说上来啊 不一定是一个地方不好啊

网友:
怀疑是屏线坏了,有些地方有想不通,先传个图给大家看看,帮忙想想办法
屏线估计没断,图像上显示的洞是污垢
测量屏各组电压 24V  -6V 3.3V 4.8V,怀疑5V电压有些低,烘烤滤波电容开机屏左半部分立即黑屏,也不知道是屏线受热变化的,还是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屏线估计没断,图像上显示的洞是污垢,但有两处受伤的痕迹,测量屏各组电压 24V  -6V 3.3V 4.8V,除这两处有受伤痕迹外,其它地方未发现问题,挤压屏线也未见好转,估计屏线没问题,新的发现是手指靠近屏线,并未接触屏线,能显示除图像,但有跳跃的竖线(下图),(上图)是手指未靠近屏线,显示的定格竖条画面

网友:
不错,学习就应该这样研究下去,不像有些上来就问什么原因也不说说检修过程。

连接线有损坏的话或虚焊就很难搞定,要专用设备来换。

网友:
屏线估计断了,要专用设备来换,别的没办法了

网友:
液晶屏电路板上有个可调节电位器,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今天用显微镜也没找到屏线断的地方,我放个块薄贴片在上图手指TAB处,也能出闪烁的图像,烤机中,希望能出现奇迹,怀疑是TAB损坏,哪里有换TAB的地方?成功率多少?

网友:
看下最新进展,告别了黑屏,就剩下最后的1/8,估计要好修的多了,左1/8处偏蓝色且闪烁

网友:
是汉星的 .这种情况要专业设备才能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重点检查列驱动处。TAB的修复率一般专业修屏处都还不错。但要找到信誉技术好些的。

网友:
楼主你是怎样解决之前的花屏的?换了屏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