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40G 硬盘检测不到

楼主(2008-01-12):
开始时,开机自检到硬盘时,要花很长时间才检测到硬盘,而且随即长时间不能进入系统,于是就按电源键关机.这样几次之后,就发觉硬盘检测不到.能听到硬盘里面有转动的声音,但是否有磁头读写的声音,因没有经验而听不出来.请问这样的硬盘还有修复的可能吗?有修理价值吗?因自己对硬件的维修比较感兴趣,所以总想自己动手修复它,可一窍不通,光去翻翻书本是远远不够的.故敬请各位指点.谢谢回复.

网友:
IBM的盘感觉没有什么意义了!即使修好了也不好卖啊

网友:
把电路板摘下来,然后把板与盘体的触点重新拖一下锡,再安上,装在机器上,运行IBM的专用软件,重新擦除一下硬盘。

网友:
先聽盤的聲音  做判斷阿
盤有循到定為嗎
有的話可能是模組損壞
用ISA PC3000看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贴.新手入门吗!总想把问题解决.因为我手上还有一块20G的IBM硬盘,仔细看看上面的电路板,跟40G的电路板一样,替换两者的电路板后同样检测不到40G.看来是盘体的问题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是他人淘汰下来送给我的.就把它当成教材吧.祝各位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