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开机无显示.请高手指点[已修复]

楼主(2008-01-12):
今日修一台X31机器,开机无显示,不跑码.经测1845无电压输出,换了一个好的MAX1845,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不甚感激!!

已修复:   该机器问题已经解决,是1845下面有个电容(位置就在1845右上角,长方形的贴片大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位置就在1845右上角,长方形的贴片大电容

网友:
3V 5V正常吗? 开机无显示,是否加电了?

网友:
你有没跑检测卡? 跟我手上的这个X31一模一样,我的是有时候亮 亮的时候1845有1.02左右的电压(这个1845是CPU附近的那个) 点不亮是时候CPU不跑,我还没查出来问题,渴望高手来帮忙

网友:
这机器也跑码的呢,以前修过两台的呢,这机器BIOS坏的修过,还就有是内存旁的排阻容易坏,IO了容易坏的呢,向你说的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回楼上

回楼上,3V,5V全有,内存旁的1845也正常供电,就是给北桥的供电的1845不工作,11,12脚高电平正常,4脚电压也正常,后面两个MOS管也已经换过.还是不跑码.显示00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有过有可能是屏线接口与主板上的一个小芯片坏了起保护了

网友:
该机器问题已经解决,是1845下面有个电容坏了,换了就好

网友(2008-02-11):
你好,请问楼主是1845下面那个电容坏了,可以说清楚点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想知道,谢谢.

网友:
厉害  电容怎么坏地啊 ,你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哪个电容,查过好几个地方。都只说是一个电容坏掉,却从没人说过是哪个电容2

网友:
是升压电容坏了吗? ..........

网友:
这个电路好像只是降压的,应该用不到升压电容吧

网友:
看来高手真的很多,我那有台X31的还没来的及看,明天看看

网友:
厉害................今早又学了一招..........呵呵.....

网友:
楼主搞的这么神秘,X31这个电容常坏,换了就好。

网友:
那是哪个电容的,能具体点么
我这也有台X31的类似症状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水平太差,呵呵

网友:
这个兄弟也说下是哪个电容,你不说是哪个电容还不是和LS的一样搞神秘

网友:
我自己最后是搞烧了块MOSFET(4830),自己找了块性能相近的换了后就好了。就怕没有找到根源,以后还复发的。感觉就是在MOSFET那面用热风枪吹吹就正常,过段时间又不行

网友:
因为机器已经还给客户了,手上又没有X31的主板,所以记不得电容的编号了,不过位置应该在1845的下面。下次要是有机会就把电容的编号发上来

网友:
是在两个4830的那一面吗?那附近好像只有两个小小的电源高频退耦电容

网友:
相当的想知道啊,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啊,呵呵呵

网友:
我的X31坚持了10来天,今天晚上又犯病了。希望知道的尽快说下是哪个电容

网友:
应该是C683这个电容性能下降了,在220UF左右的容量吧
在屏线那边有个相同规格的,调换过来就能开机了

网友:
位置就在1845右上角,长方形的贴片大电容

网友:
1845周围的电容电感,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不仔细看贴,果然是电容坏了!!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只是性能下降,用指针表量很正常。
这一次我特意把2个4830都吹下来再装上(因为以前是觉得吹过这边机器就好了),试机还是不能开机。
然后就直接调换c683,换好后正常开机

网友:
用了10来天了,现在还很正常。应该是已经排除了故障的根源

网友:
应该是北桥旁边那个电容,我换过一次!!!

网友:
是啊,我就是换的这个电容,这种电容不知道哪里有卖?

网友:
x31 最常见的问题, 就是给北桥下面的1845不工作。
那个电容应该是性能不良。害死人

网友:
电容不良真的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不知无心之过 和楼主的本子现在可好啊

网友:
肯定有微短,有一台一样的机就好修了。。。。。。。。。。。

网友:
应是REF那个坏了的吧..................

网友(2008-03-20):
今天也接到个X31,换完1845不行,量电容也好着,最后无奈之下换完电容竟然好了,现在正在测试,不知道能用多久,这个电容性能不量挺害人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的为什么加电无显示?
测试卡跑----四杠哦!
高手请指教!

网友:
请问电容是不是一边接地一边接1845的啊,这样的问题还真多哦

网友:
应该是 1845的输入出问题了 吧 ,哈哈

网友:
我的本子现在还好,不过据说这个电容要换成330UF的比较好!
听说有直接换新的220UF不开机的,换成330UF的就好了

网友:
我刚才也在修这个机器。问题差不多。主要是上底座以后经常会死机,有时候用电池也经常死机,现在换这个电容,我用是100UF的,不过还行,不知道以后还会出问题不

网友:
l来学习学习,还是这里高手多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个出问题的X31,请教谁会修啊

网友:
学习中,记住了,谢谢各位高手!我上次碰到一台白屏的X31的机器,结果发现是屏线连焊了,希望能给大家有些帮助!

网友(2008-06-12):
我也遇到 过这个问题原来这样。学习了

网友:
哦,谢谢楼主!!我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说下那个电容的作用就知道了

网友:
1845工作条件有,没输出,换了所说的电容还是无输出,为啥?我C683和C699都换了,高手来 指教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解决的也有不能解决的,主要是MAX1845不出1.2V有时加热一下能亮,过一会有不亮了,测试卡RESTER灯长亮。谁知道MAX1845的工作原理,或告诉一下X31的这个MAX1845的前极是什么?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个问题。是ACER的,待机5M3M都正常,CPU供电正常就是不开机,后经测试,都没有测试出问题,把CPU的旁边的大电容都换了,结果开店OK!希望大家要注意大电容!

网友(2008-07-22):
我也是有遇过换了1845也没有用...真是伤脑筋..而贴片店容又不知那边有卖...

网友:
电容坏怎么才都知道啊

网友:
是不是电容接地了?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