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主板EP-4B2A

楼主(2008-01-12):
该机有时候能通过开机自检,但进不了系统,屏幕左上角只有一个闪动光标,处于死机状态。更多的时候,该主板开机时会发出像救护车一样的"嘀嘟嘀嘟"声,屏幕没有任何显示。经检查显卡、内存条均没有问题。请问各位,像这种情况,会是什么部分出现故障?CMOS中没有超频设置。

网友:
重新做下系统看看

网友:
一般为CPU工作条件不正常才报警的,换下IO试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复.我想可能YONUNGEAD说得对,CPU工作不正常所致.这种现象,请教了许多人,都说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报警声.

网友:
负载过大。试换CPU滤波电容!!!!!!!!!!!!

网友:
报警时有没有看诊断卡是什么码?

网友:
有一次我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也是进系统就到一个小亮条一闪一闪的就是进不了系统,研究了好长时间,开始也以为CPU的供电的问题,最后换了一个电源解决问题,
   还有以前修奔三的板,内存上的小也是进不了XP系统,也是一闪一闪的,
   有的板遇到这种情况重做一下系统就好了,不要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