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飞利普显像管灯丝不亮

楼主(2008-01-12):
显像管灯丝不亮,继电器没有声音。

电源指示灯正常。

大约指示一下那里坏啦。我只是想找一个入手的方向。

网友:
我晕.看来这段时间新手的问题还真多.你们一没有给出测量参数.有些故障现象描述又不准确.如果你自已真不会修显示器的话.建议还是送到专业的维修点进行维修.

网友:
正常的显示器,不连接主机
打开电源开关,里面的开关电源会响一下的,此时电源指示灯是亮的,显示屏也有显示(提示没有信号),过一会指示灯变为黄色,显示屏关闭。

我的这台15寸的,不连接主机时
打开电源开关,里面的开关电源不会响。此时电源指示灯是绿色的,显示屏没有任何反应(怀疑显示屏根本没有工作),电源指示灯一直是绿色的。

大约指示一下那里坏啦。我只是想找一个入手的方向。

网友:
灯丝都是电源供电,但有的有一控制管,应当很好查的

网友(2008-03-03):
建议新手打好基础再修,要搞越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