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FP756 以前维修没遇见过的问题

楼主(2008-01-12):
别人维修的过 拿来的 先是 C5707坏了 PF751 保险坏了 经检查 9024 2N7000 没问题 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现在现象是 通电亮一下 然后就关机保护了 拔掉电源后灯继续亮一下 灯管也跟着亮一下 也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问题 有经验的指点的大哥都给点建议吧
掉电

网友:
我觉的保险都烧了 9024应该不保吧(个人经验) 或看看变呀器有坏的没或有虚焊没

网友:
好吧 谢谢 不管是不是 因为测试没有问题 我明天也换了试试 有什么新发现给大家说说

网友:
你仔细查看一下有没有别的地方给动过手脚吧,我修显示器试过这样的人为故障

网友:
诶 问题解决了 是得把两组四个灯管都插上 才能正常工作 检查了那么多 有没少修过明基 今天犯了个低级错误

网友:
人都有犯晕的时候,参加04年计算机大赛时,主机装好了,怎么就是不加电。折腾了十多分钟,最好才发现隔壁的对手无意中把我的电源插排连在他上面的插插头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