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块主板出现相同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8-01-12):
我手头有数套杂牌主板,上的赛扬600的CPU,128SD内存,集成SIS620显卡,前段时间同时出现主板无法点亮的问题。。

我尝试更换了在其他相同机器上使用的电源、CPU、内存均无法点亮这几块板子,所以判断是主板故障。。

我是新手,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大,我应该从哪里入手检查这几块板子是哪里出的问题?

具体步骤应该如何进行? 谢谢。。。。

我想先用这几块坏板着手,开始我的主板维修学习之路。。。

请多多帮忙,谢谢哦 呵呵

网友A:
补充。。。

插上检测卡,都是跑FE,或者左边不显示,右边单独一个F,网上查后,说都是和FF一样。属于主板不启动。。

请教大家,我应该怎么着手检查呢?

网友:
同时出现这种问题么?这些主板以前用着的没有,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

插上检测卡,都是跑FE,或者左边不显示,右边单独一个F,网上查后,说都是和FF一样。属于主板不启动。。

请教大家,我应该怎么着手检查呢?

那就按跑FF的修,有专贴你可以搜索了看看

网友:
电池入手,这种板,如果电池没电,常引起点不亮.

网友:
感谢各位大大回答。。

这些板子都是正在用着的。。。电池没问题,我换的新的。还是如此。。。

我去搜索一下FF的维修。呵呵。。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到新手区去,看看在来问,你什么都不知道,给你说哦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