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释下旋转风热风枪和直风热风枪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1-12):
听说热风枪还分“旋转风热风枪”和“直风热风枪”
有没有人知道这两种风枪有什么分别?它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优点
缺点

网友:
我有旋转风拆焊台和直风热拆焊台各一台,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看过前人的帖子说过,旋转风加热均匀,风量大,温度比直风小。
只是我没用过,不知是否这样,还是请其它人来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按楼上的说法,我猜可能旋转的没直风的温度高,但直风的没旋转的均匀,是不是这样?

网友:
我也不大清楚 看了上边的描述 我的三剑850应该也是旋转风的

网友:
你们分别用旋转风和直风的台把风嘴去掉吹白纸就知道了撒,我的实验结果是"850之类的直风台很容易就把纸吹焦了,而且从纸上看受热不均匀,8205之类的旋转风台不容易把纸吹焦,而且受热很均匀".

网友:
旋转风台加焊桥要比直风热风枪好的多

网友:
真的吗?为什么?-
:( :( :( :( :( :( :(

网友:
其实也不是旋转风不旋转风的关系,是风泵的关系,一般旋转风的,风机都在手柄里,风压不高,但是风流量比较大,风也连续,不大会把小零件吹飞了,而850等一般都采用和金鱼气泵差不多的那中泵,气流不大,风压较高,出气一喘一喘的,很容易把小零件吹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