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例硬盘问题,大家进来讨论一下原因?

楼主(2008-01-12):
最近连续两台笔记本
一台是东芝的机器,故障表现为第一次冷机开机的时候会出现 HDD PASSWORD= 的字样,如果进COMS 找不到硬盘....
但是开着机器过几分钟后重启即可进系统,如果不是关机长时间,一直使用都是正常
另一台是DELL的机器故障表现为冷机启动时找不到硬盘,按CTRL+ALT+DELETE 热启即可找到硬盘,找到后使用正常,关机长时间后故障复现...

初步判断为硬盘的问题,两台机器换其它硬盘均很正常.

硬盘怎么会出这种奇怪的故障呢???

网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你说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时认时不认,呵呵 换吧

网友:
感觉是因该是硬盘的问题,不过东芝的硬盘容易坏的呢,电机坏的太多呢!!

网友(2008-04-25):
东芝的机器硬盘被加密了

网友:
东芝的可以刷一下BIOS试一下

DELL 最好能换一下硬盘上的转接卡试一下!我遇到过不认硬盘的,换这个卡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那个转接口经常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