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不修了!

楼主(2008-01-12):
今天看到这个结果,真的不想修了。无话说,睡觉去。。。

网友:
PCB挂了吧。

网友:
如果一个颗粒的A线出问题也会引起全条错误

网友:
场面壮观啊,估计是PCB挂了

网友:
是啊还没见过呢,看眼界了,都用什么测内存呢

网友:
是啊什么啊???????????/。。。。。

网友:
呵。如果是颗颗坏了这么多。那可以不修了。先补虚焊再换板。不然拿我帮你修

网友(2008-03-13):
是你代换的颗粒不对吧,/////////////////

网友:
检查一下a线有没有虚焊,或短路

网友:
   做   配件吧 .,这样时间   合算

网友:
           你换一个版子测试一下!
有的版子一个颗坏!  就全红了!
         换一个版子!就测出来了!!!!!!!!!!!!!!11111

网友(2008-07-03):
呵呵,全是坏的, 不修也罢!!!

网友:
有的版子一个颗坏!  就全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