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8-01-12):
新手不太了解,麻烦大大讲解一下
P195里说查PCI到南桥的AD信号和控制信号线,一直不明白的PCI总线故障为什么会导致档FF?PCI总线上有挂接什么导致影响开机?BIOS吗?

网友:
数据的交换要走PCI总线。。PCI总线有故障,就会不工作的。

网友:
谢谢版主的指点,请问哪些数据交换走PCI总线?南桥和各I/O设备之间的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