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板----一个常见的讨厌问题-

楼主(2008-01-13):
写太多看着乱,这回有些新发现,把帖子重编一下

cpu上管G、S相通,地阻都为50欧左右,但蜂鸣档下红笔接地,黑笔接
触驱动IC相应针脚,G极阻值会立即恢复,

可上电后仍无核心供电,断电后查G极地阻又会降至50欧,如此反复

上、下管是好的,电源芯片是好的,驱动IC是好的

今天碰到同样故障的板子是技嘉848的,电源芯片:Hip6556BCBZ、6602BCB、6601BCB,
上面提到的阻值恢复针脚,Hip6601是用黑笔接触2、3脚都可恢复上管G极阻值

昨天碰到的是Hip6301、6601的

前天碰到的是6556BCB、6602ACB 、6601ACB的

以前接修核心供电坏的板都能修好,管子芯片一换就O了,
可这一阵倒霉,核心供电坏都是这种鬼板,十好几块了

不知同僚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网友:
没碰到过你的这种现象,一般这种情况是什么的PWM芯片?另外,你说的划一下,是在通电情况下,还是断电情况下?

网友:
是在断电的情况下划的,
PWM一般是HIP的6556BCB和6601,6602等HIP系列的多一些,以前也有其他的如RT系列的

今天又碰到了这么一块,cpu供电的管子和芯片取下都是好的,但一通电上管就短路,再吹下焊上或者划两下阻值有正常,奇怪

网友:
我只知道跟PWM芯片两边 的小贴片电容有关系。

常见于HIP系列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