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8-01-13):
我手上有块wd40G硬盘.开始时进系统很慢!随之我用LFORMAT低格了一遍硬盘!用FDISK分区,格式化,做好系统一切很好!可过了一天又是老样子,进系统很慢.而且还磁盘扫描!可我是正常关机的啊!请问是不是硬盘还是有坏道啊!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应该有坏道了,好像死机一样慢就是了,请用专用工具检查,到support.wdc.com下载西数Data Lifeguatd tools来修,注意对硬盘型号

网友:
应该有物理坏道了,屏蔽下就行了

网友:
看来只有这样了!谢谢各位的指教.真怕它还会扩散.

网友:
没有专业工具的话用MHDD,SPFDISK等也可以解决一些小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别的原因能说的详细些吗?我觉得是硬盘坏道的问题.

网友:
用MHDD扫描一下看看有没有坏道。坏道不严重的话,还可以修复!·

网友:
用MHDD扫一下,坏道不严重的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