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EHF-A

楼主(2008-01-13):
华硕板上的W83627EHF-A能用W83627HF-A代换吗?

网友:
不能的,引脚定义不同!

网友:
那能不能用W83627THF-A?或是说只能用原型号的?

网友:
只能用原型号代

网友:
找到片V星板上的型号是W83627THF 没后缀A,能代换吗?

网友:
找到片V星板上的型号是W83627EHF 没后缀A,能代换吗?

网友:
不可以的,-A的是专用的,引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
只能原型号换。

差一个字母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