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困惑

楼主(2008-01-13):
我用PS2转USB联接线联PS2鼠标这样可以支持鼠标的热插拔吧

网友:
谢谢啊
我现在是知道了啊
但是我现在手上有几十个鼠标要测试
怎么样才能更方便测试啊
不能测一个鼠标关机一次吧

网友:
可以热插拔的,USB支持

网友:
所有的USB 都支持热插拔的

网友:
是可以热插拔,不过很多串口硬盘被拔坏了,还有USB口的也被拔坏了。

网友:
老大那我要测试那么多鼠标应该怎么作比较好啊
在此谢谢各位好心的人们

网友:
接根延长线出来,就不用在口上直接插拔了。

网友:
我是用一个USB延长线上接了一个PS2转USB口的转接头啊
这样可以热插拔么??????

网友:
谢谢哦
我帮朋友的网吧修鼠标的啊坏了40几个修好了就是想测试一下我这人人有比较懒呵呵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给我一些启发

网友(2008-04-02):
带电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热插拔 不管是支持还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