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看R3MEMID测试结果是不是少什么东西啊!

楼主(2008-01-13):
用R3MEMID测的9550出来了这种结果,大伙看看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啊?

网友:
又来一张,可是不知道哪个芯片坏。

网友:
显卡的照片。。。。。。。。。。。。。。

网友:
查看程序目录下的“R3MEMID.LOG”文件试试。

网友(2008-02-16):
显存有标着U28的吗,有就是它了,我刚修了张V星的9800SE,测出的结果是MDB0 58,我把板上标着U58的显存用预热台补焊,上机花屏问题消失,我觉得这个软件应该是V星流出的,测出的结果对应板标识

网友:
单数据线存取失败,GPU坏可能性比较大。风扇右上角的那片正面和背面都换了看看,如果无效,打一下这两片数据线的值,估计是MDB28击穿

网友:
学习~~~学习,R3MEMID这个软件好用吗?

网友(2008-04-03):
我还不会使用这个软件呢,有没有人说说如何使用呀

网友:
就是啊。这个软件还看不懂它的测试结果啊!!!!

网友:
摸黑过河,自学成才,自己慢慢研究吧,我就不信我不会

网友:
真羡慕你们都有这款测试软件了,俺还在苦苦寻找中。

网友:
学习~~~学习,R3MEMID这个软件好用吗?但是我不会用能说说这么用吗

网友(2008-05-08):
正好查找中,......希望能下载

网友:
支持楼主一下,你放出你的维修经过就是我们的财富

网友:
楼主这个软件我下载下来为什么提示我按 1 然后就没了下文尼 能帮我们这些新手传一个吗

网友:
看不懂结果,本人都想学习,有哪位师父发个贴教程就好了

网友:
没有少什么的测试结果,你先打一下地址线的阻值是不是一样的,这只是一条数据线的问题,看一下显存的2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