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几个怎么代换

楼主(2008-01-13):
请教下各位大师傅,下面这几个应该怎么代换,  主机电源用的 P3NB80  DAP07   W20NM50 都很难找
  DAP07是八脚IC P3NB80两个是DELL原装机电源的
   w20nm50是苹果主机电源上的

网友:
是那个部位的,如果是显示器电源部分的话用7N60,K1507,K2141都可以

网友:
是啊,说什么电源的,主板还是开关电源,显示器电源部分的,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