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如何寻道?

楼主(2008-01-13):
MT硬盘,加电后,磁头到固件区读模块的大致顺序是什么?它需要最先定位哪几个模块才能完成正常初始化呢?在没有读取到模块之前,磁头是如何定位到第一个关键模块的呢?
硬盘

网友:
LZ想问的问题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这对于搞清SA原理,是很有用的啊
,否则不知从何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