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

楼主(2008-01-13):
硬盘出厂为何都显示SA都没有坏区,而用户区却一般都有呢?是厂方有其它的屏蔽方法,还是他们对于SA要求严格,有坏的一律不用呢?
况且缺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SA和用户区出现缺陷的几率是相同的。
硬盘

网友:
这有什么好想不通的!既然你对硬盘深入到这一步,不会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SA区每个磁道分的扇区数少,也就是每个纪录占用更大的面积来保证SA区基本没有坏扇区。减少坏扇区是用占用更大面积换来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