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一迈托SA区坏道修复有效方法,

楼主(2008-01-13):
1,打开WORK WITH SERVICE AREA 选SA SUFACE VERIFCATION进行SA测试,把坏道的UBA位置用笔记下。
2,清空P,G表,(这一步很关键)否则这次坏道修好了,上次的又跑出来了。
3,打开TOOLS下的UTILITY EXTENSIONS---SA TESTING AND RECOVERY--DEFECTS--ADD DEFECT把坏道的UBA一次写完,
写完后点ASSIGN DEFECTS就OK了。

网友:
我还没有试过呢
不知道SA缺陷是否加的进去

网友:
效果非常不好

网友:
慎用
先要搞清了是不是SA坏道

网友:
SA区坏道的情况比较少,倒是模块损坏的多,这一点确实要先弄清楚

网友:
SA 坏道修复的最好办法是重新定义主头  然后格式化 以前的主头 MT 是3头的SA区.其他的方法感觉 不是很好 搞不好 盘就直接检测不到了   原盘的1E  21 78 93 必须备份  需要数据就要备份33了

网友:
XLY 的MT专修软件有格式化SA区的功能,哈不知道对SA坏道有没有用。

网友:
经试验,好象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吧,作好的机率不大

网友(2008-03-02):
这个方法别把硬盘越搞越坏啊,暂时有效,没几天就故障就更严重了

网友:
SA区坏道的情况比较少  有机会试下!!!

网友:
这个办法不是太理想,,我还是赞成“重新定义主头  然后格式化 以前的主头 ,MT 是3头的SA区”请教那位朋友,在PCI3000中有格式化SA区功能吗,有的话,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我这个方法还没有成功过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