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1-13):
昨天接了一台788DF的机器,无显示,打开机子,检测是行管坏了,换了OK试机10分钟,然后通知客户取,没想到客户取后回家,就给我打电话不行,然后拿来开机检测行管是好的,二次调整管634坏了,滤波电容好的,换了又OK,试机20分钟,客户又拿走.没想到啊,没想到,今天客户又把机器拿来还是点不亮,拆机检测行管,634,都是好的,就奇怪了,怎么回这样,检测到电压负15V不正常只有负5V,跟线路到场块STV9325 ,4脚和5脚短路,换了电压升到负的10.5V,还是无高压,又查行场无12V,换控制12V输出的三极管,12V电压正常了,还是无高压,郁闷啊, 最后查到STV9325的电压脚2对地只有100欧的阻值,换掉滤波电容后,有高压,有图像了.郁闷的是怎么会坏掉这么多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