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GX无显

楼主(2008-01-13):
精英L4S5MG/GX无显,  是采用S650GXB0和S962LUAC1。诊断卡就见到复位灯闪过,其他的灯都亮着,无代码显示。电压和其他板上的电压比对过,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
换一块好用的诊断卡,并且,不要只看复位灯,实际去量测复位电压。灯不能等于一切

网友:
诊断卡也是4位的那种。我换了张用来修DDR内存的诊断卡测量,代码是00,(手头没别的诊断卡了)。复位电压3。3V

网友:
BIOS等也亮?
你别上CPU 看看 如果BIOS灯还亮 你就直接换I/O
如果上假负载BIOS灯不亮 你就考虑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上假负载不亮。BIOS刷了,IO也换了,故障一样

网友:
这种板典型的CPU座子问题。

打值可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