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RT修改PCI固件(MRT的介绍)

楼主(2008-01-13):
MRT介绍:
MRT是一个专业对PC3000MT固件进行处理的软件.它有效地解决了PC3000不能直接对固件操作的不足,可以免除广大用户对固件的深入研究,从而能够节约大量时间。它补充了PC3000某些不足之处,并在其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MRT程序需在当前固件目录里运行,调整好后的固件需通过PC3K回写到被维修的硬盘里

基本功能:

模块检测、模块修复、SPT调整、屏蔽磁头、屏蔽段位、屏蔽缺陷

这是1.1片的截图

这是1.4版的截图

abjust spt     是对MT硬盘的SPT查看及调整、关闭段位、修改SPT值。
Check mods     此项目为校检模块组。
Repair mods    此项目为对模块组的自动修复。
Screen head    此项目为对硬盘磁头的关闭,进入程序后先选择需要关闭的磁头,用左右方向键选择,按下方向键后,磁头号会变成红色,此时回车,会出现一个operation complete 对话框,这时被选择的磁头已被关闭。
adjust track      调整磁道,其作用在于屏蔽缺陷;输入缺陷的起始LBA,回车。在扫描过程中如出现大面积的缺陷,属于正常现象,这是重新调整了磁道的结果。做个擦除即可。
RESET SH        重定义主头

现在MRT我以经见到了2.1的版本,MRT2.1以前的版本好像不能修改PCI读出来的固件
有许多朋友在网上下载了也不知道怎么用,要想用MRT2.1修改PCI读出来的MT固件,
道选你得把PCI读出来的固件一般就是那个*******\Data\SABackup或\Data\Modules\Head*目录下的文件拷到MRT里的MXPKRMOD目录里,
注意1)MRT只能运行在C:\MRT\的文件夹下,要不然启动不了.
     2)要修改的目录要放在C:\MRT\MXPKRMOD里,没有这个目录可以自己建一个.
你不把固件拷来拷去的话,就去做批处理路径吧!PATH=C:\MRT
3)PCI读出来的模组是*.MOD 你可以手动改成*.MOB等MRT校验修改了之后再改回来,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介绍,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帮自顶一个!
还差几个字,这下够了吧!

网友:
不错!不错!你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下!!!!!!!!!!!!!!!!!!!!

网友:
很详细~~~应该顶顶~~

网友:
MRT 还是不错的,和PC3000相结合,可以修很多盘

网友:
方法不错.试一下

网友:
可以用作参考产不完全实用

网友: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块6Y080的盘,前面2%有很多坏道和红绿块,怎么样判断关哪一个段啊

网友:
PCI固件可以用RCT直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