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0通电无反应

楼主(2008-01-13):
今天接到一台T20的IBM笔记本,通电无反应!请高手指教!

网友:
通病啊,换ADP3421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在补充一点,看先CPU共电电感虚焊

完活~,去修吧

网友:
多数是ADP3421的问题,更换了就好。

网友:
笔记本的电源管理芯片就像人的扁桃体,有点毛病就发作一下。。。。。。。

遇到不开机的问题,首先就要怀疑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