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开机左上角光标一直闪 进不了LOGO

楼主(2008-01-13):
dell 5150 开机左上角光标一直闪 进不了LOGO

见9修网也有人有过类似的,换内存,刷BIOS不行。

有没有人也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能进COMS吗?如不能换下显卡看,估计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这个的情况是,时有有光标(多数),有时有LOGO。只要有LOGO什么都正常,

还有我发现只要有LOGO,按CTRL+ALT+DEL,起动多少次都不会有光标。

如是光标,多按几次开关(无规律),有时就有LOGO。

还有当有LOGO时进入BIOS 都没问题,所以我想BIOS丢失资料可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