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K8T890不能插上两条内存

楼主(2008-01-13):
这两条内存没有问题,DDR400,512*2两条,单独插上这个主板都能用,玩游戏我都测试过了完全没有问题,就是不能两条内存一起插,否则开机就报警,提示更换内存,开始这个机子两条内存在一起玩了一年多也没有问题,就是最近出的故障,哪位给个思路啊,另外这个板子曾经出过这个问题:就是开机一个小时左右就自动黑屏,在开机就是类似救护车的报警声,后来我把南桥上加了一个风扇,就没问题了,就这样一直用了将近一年,直到最近两条内存不能同时插,映泰的板子真垃圾,
我想问的是:第一类似救护车似的报警声是不是因为南桥的温度过高引起的,这个板子难道有保护功能,
                  第二不能插两条内存这样的故障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和下手
                  请版主指点一二!

网友:
插上两条内存时,测量内存供电2。5V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芯片的电压不够吧.

网友:
如果单条可用,双条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内存供电不够引起的。

网友:
报警时量一下全板的供电,看看板子上有没有什么电容鼓包现象

网友:
飘香 版主:我说的报警声已经修好快一年了,现在又是这个客户还是他那个机子搬来现在的故障是不能插两条内存,而且说详细一点有时候插一条内存也是一开机就给提示音滴滴的一直响,但是我只要关机重新换个插槽试两次就没事了,现在偶尔能给插上两条内存进系统,但是一玩游戏就重启或者死机,我用其中任一,一条内存玩游戏却没有问题,我现在还没有量供电呢。。。。去了
给个提示吧。。。。 :'( :'(

网友:
会不会主板出现兼容性的问题或内存也会出现这种问题你另外找两件内存来试下,要不试下换掉内存的那个八脚试下

网友:
下午刚刷了最新的BIOS ,还不知道结构如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期待斑竹给我一个思路。。

网友:
看下这个内存供电是不是由两个独立的IC和MOS去控制的,如果是的话两个DIMM上面的电压都量下,他们一般又9214或者9202等IC分开控制的,如果一个出问题的话是不能上两条内存的,有时其中的一个不正常也会影响北桥的工作状态,比如死机,经常不过内存等,维修时要留意。

网友:
飘香 版主:我说的报警声已经修好快一年了,现在又是这个客户还是他那个机子搬来现在的故障是不能插两条内存,而且说详细一点有时候插一条内存也是一开机就给提示音滴滴的一直响,但是我只要关机重新换个插槽试两次就没事了,现在偶尔能给插上两条内存进系统,但是一玩游戏就重启或者死机,我用其中任一,一条内存玩游戏却没有问题,我现在还没有量供电呢。。。。去了
给个提示吧。。。。

应该是北桥有空焊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加焊北桥,或重做北桥BGA

网友:
而且说详细一点有时候插一条内存也是一开机就给提示音滴滴的一直响,但是我只要关机重新换个插槽试两次就没事了,这就说明槽有问题,先清理一下,在就是要查它的供电,你有没有把两条条子放到另一块主板测试一下

网友:
费了牛劲现在修好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告诉大家是怎么修好的。。。。
这个板子以前刷过BIOS,所以这次我没有考虑BIOS的问题,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刷了最新版的BIOS,居然没事了,现在玩游戏也不死机重启了,开机一下午还没有问题,应该是解决了。。。。

网友:
1。你首先确定一下你的内存是否兼容2。在看看你的内存电压。(要说详细)3。你要确定你的 另一根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