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高手请近来看看.

楼主(2008-01-13):
IBM  T23,开机报8短,内存处理了,还是不行,做过北桥,也不行,索性装起来不修了,可装好后用电池开机,奇了,竟然点亮了.但用电源开机,一会儿就会掉电,真是不可思议!!!请高手近来看看,指点路子.

网友:
先加焊L8,L11,L9,不行就换TB6808

网友:
谢谢了,换了以后真的不掉电了.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网友:
原因就是IBM——T23 就有这个通病,还做北桥 真晕! 佩服你,真能倒腾

网友:
手艺不错,北桥都做了,看来你的BGA也上水准了

本本波,笑的这么开心,ICS 950812CG你不也刚知道的吗,哈哈

网友:
向简单心情学习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