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5PE内存条插反了,D408(BH4X1B)烧冒烟了,可以用什么IC替换?谢了!

楼主(2008-01-13):
我是一新手,硕泰克845PE内存条插反了,D408(BH4X1B)烧冒烟了,可以用什么IC替换?用NIKOS(P45N02LD)或用NIKOS(P3055LD)行不?
谢了!

网友:
你说的是内存的供电场管吧,不是有什么IC,多看看电子基础

网友(2009-04-27):
应该AOD408,N槽场效应管,可用3055代换
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VDS (V) = 30V
ID = 18A (VGS = 10V)
RDS(ON) < 18mΩ (VGS = 10V)
RDS(ON) < 27mΩ (VGS = 4.5V)

或用N槽场效应管,几次更换都成功.

网友(2009-09-22):
怎么在线测量d408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