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哪些场管是P管或N管

楼主(2008-01-13):
请问CPU的供电的上下管都是N管么,还有内存供电管,AGP供电管都是N管么

网友:
这个应该不一定吧,,看型号来判断....

网友:
基本都是N沟道的管,还没见过P沟道的,但是实际中可能有应用。

网友:
谢谢曾老师,还是LS的那位的答复!原来主板都是N管居多的

网友:
这问题在新手区的多,多看看电子基础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现在明白了很多场管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