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这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个怪毛病,大家看看。急等

楼主(2008-01-13):
一块红宇的杂牌845E的主板,能正常开机能进系统,但在系统下关机,也提式关,显示器,显卡,硬盘都停止工作,就是CPU风扇 一直工作关不了,电源也不停止工作, 但强行关机能关掉,搞不懂那的毛病,我把7407换掉还是这样,大家看一下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ACPI模式识别错误。在BIOS看ACPI是否打开?重新用电源模式识别软件识别。然后加载驱动!

网友:
ACPI模式开着呢,我关掉就进不了系统,里面有1.1和1.4用那个都一样,毛病一个球样,搂主说的方法能否更细一些,谢谢

网友:
我以前见过,只要重做个系统,就行了,不知楼上的系统做了没有?

网友:
把S1 改成S3呢?
这种基本是软故障....

网友:
我碰到过,关不了机,能休眠,可能和南桥有关

网友(2008-04-02):
这种现象还没碰到过 估计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能帮上你  不过我也很好奇  期待故障的解决方法 ~~~ 希望大家帮忙解决 从中学到点知识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的,LZ有没有试过换下IO芯片???

网友:
没碰倒过 不过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听你说  如果故障解决了就在这里说下原因

网友:
换个IO试试 我遇到过IO坏能开机进系统但关不了机的情况

网友:
下载个最新的主板驱动试试,应该是软件的问题不象硬件

网友:
解决了说一下哈, 想知道是么问题.................

网友:
只要重做个系统,就行了

网友:
关了机
      风扇能转,电源也工作,
呵!有这样子的事!
那你就用排除法替换法试下!
我想因该是硬件问题!
   先换个电源试下,如果还是一样!
那基本确定是主板问题了!
     PG信号可能有问题,查主板PG信号,
再查风扇的供电MOS管,极有可能坏了!有些板子有专门给风扇供电的MOS管!
你查一下........
找出原因就发上来见识一下这个怪问题!

网友:
确定BIOS内的ACPI设定正常后, 那就是软件的问题了, 重装OS吧.

网友:
我也是通过重装系统解决的问题。不知道楼主管用不管用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14脚短路接地了。

有可能是电源14脚短路接地了,检测一下14针对地阻值。

网友:
重新刷一遍BIOS试试呢?别忘了告诉大家最后怎么解决的哦.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一个和你类似的问题
电脑使用一切正常
但是只要一装还原精灵就会出现你说的那个情况
我把还原精灵卸了,重新分区装系统就又好了

网友:
楼上这么多人,都说了各种可能性,楼主就一个一个试下,把每次的结果都告诉大家吧!这样以后在遇到这样的怪问题就好办了呵呵

网友:
电池没电了,或者CPU温度过高,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