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不能启动了!求助

楼主(2008-01-13):
家里一部用了几年的台式机,最近半年是不论怎么设置,关机都是重启,昨天开始不能开机了,具体表现是按下启动电源开关后出现需要输入开机密码的界面,这个界面都是能正常出现的,但是自需要按键盘输入开机密码时起,就会出现死机或重启,画面不一定定格在哪个阶段,有时3位数的开机密码都不能输入完整,最多出现的是机器提示选择正常启动还是安全模式或最近的成功启动模式这个画面死机,偶然能进行到出现Windows要启动时,那个标志性的四色彩旗出现后就马上重启了,最近几次表现是输入密码后黑屏(只是屏幕左上交一个小横杠在部停的闪),用江民光盘杀毒也不能进行,都是遇到死机不能进行.请教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重启一般是与电源有关,包括电源盒,CPU供电。能启动不能进入系统,可以先查软件,再查硬件。最好是检查电脑是否中毒。系统程序是否损坏。可以重装系统试试,然后查硬盘是否有坏道,如果有独立显卡,查显卡是否出现故障。当然也不排除内存质量太差。

网友:
看看电池电量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我想还是系统问题吧, :)

网友:
电源,风扇,电容看看,系统,很多都是散热,点燃漏夜。系统也可能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只有慢慢排除,先软后硬,你可以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鼓包,看看CPU有没有散热不良的情况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试                                     .
.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的,部能重装系统,因为BIOS设置光驱启动后却保存不了设置,光驱也就启动不了.

网友:
那你看看电池还有电没有?如果有就要检查COMS电路了

网友:
先软后硬的. 先系统,在换内存,用排除法,慢慢换撒,换好了为止,

网友:
是系统的问题,装个系统就好了!!!!!!!!!!!!!!!!1

网友:
用了多年了,以前的問題是不是電池沒電了,現在開機重啟是不是風扇不轉呀!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软件的故障,如果不是,换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 再看硬件 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问题解决了,把1394卡换个插槽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