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772ED显示器的问题,在线急等。谢谢。

楼主(2008-01-13):
七喜1772ED显示器的电源部分集成电路IC101(5s0765c)可不可以用DP704C代换?知道的朋友说一声。
显示器

网友:
可以,最好DP904参数大一点。

网友:
可以代换,我换过几次,不过都是用DP904C代的

网友:
没用过,最好用原装5s0765c.
这种块子市上很好买的

网友:
长城显示器1772ED板子上电源部分那个BD103是个什么东东?
长城显示器1772ED板子上电源部分那个BD103是个什么东东?写的是6mm

网友:
DP704可以换

网友(2008-02-14):
可以找换 它们电路结构都一样 只是功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