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45的主板启动不来

楼主(2008-01-13):
一块INTEL845的主板,开机自动进入COMS设置,F10确定后就出来一大串英文字母,不动了,再重启还是这样,COMS设置能够保存。请教各位!!英文显示为: TURN OFF POWER AND REINSTALL THE JUMPER IN NORMAL MODE POSITION.但是我的跳线是对的!

网友:
你把英文发上来!
什么也没有谁帮得了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英文显示为: TURN OFF POWER AND REINSTALL THE JUMPER IN NORMAL MODE POSITION.但是我的跳线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进不了DOS,怎么刷呀,请教

网友(2008-03-24):
放电一下                                                              .

网友:
关机后,把BIOS的跳线放到正常的位置。也就是非放电位置cmos

网友:
问题跟我的845gv差不多。同盼高人指点

网友:
coms 跳线反跳过来在进系统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