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插上电源适配器,适配器上灯就灭!

楼主(2008-01-13):
方正笔记本,插上电源适配器,适配器上灯就灭!检插孔两端无电压。。但检查插孔没有坏。请问是什么原因。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你不是知道答案吗!?

适配器没有电压,就有个有电压的插上看看,应该是你的适配器坏了

完活儿~

网友:
大短路了,先拆机把所有的短路点找出来再上来说

走人~~

网友:
先换个适配器看看。如果不行就是主板有严重的短路了 。呵呵

网友:
3楼说的对 短路了 不要再插了 再插把电源也烧了!送修吧  也许还有的救

网友:
机器一定是有短路的地方,可以打开机器打阻值。

网友:
很可能是笔记本有严重短路的地方,才会引起的指示灯灭掉。如果自己不能处理就赶快送修,避免故障扩大 。

网友:
一般是主板某个地方短路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拿适配器到其他方又是好的.

网友:
适配器,有19V电压。。。。我怀疑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

那应该是主板电源
部分有严重短路的吧
你看看电源MOS 管有坏的没啊

网友:
不用想肯定是主板有短路的呢,不插队本本之前灯亮的,一插就灭了,当然是有短路了引起电源保护呢,送修哇

网友(2008-07-26):
谢谢大家的交流让我有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
两个可能性 1.主机短路  2.是垃圾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2008-11-18):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短路了,别再插了!!自己不会弄就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