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酷鱼IV做完SF后回写ATA用多少时间?

楼主(2008-01-13):
希捷酷鱼IV做完SF后回写ATA用多少时间?我的用了2个小时.(57600波特)写完ATA后不认盘.已恢复AGE=50了

网友:
正常时间大概是40多分钟将近1个小时
具体时间我没大留意
大概就是这个时长

网友:
写完ATA后不认盘.已恢复AGE=50了,还是不认盘呢,怎么办呢?

网友A:
终端提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端提示什么?

我是用WIN2000的超级终端做的SF,做完后我就放在PCI PC3000上回写ATA,ATA写好了但是还是不认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端提示什么?

我把原盘备份的所以东西都回写了.还是不认盘.真是奇怪啊

网友B:
回写了需要重建ID。你做了没有?或者终端下重新加次电看有什么错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写了需要重建ID。你做了没有?或者终端下重新加次电看有什么错没。

还要重建ID?这一点我没有做.我现在就试试.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写了需要重建ID。你做了没有?或者终端下重新加次电看有什么错没。

怎么样重建ID呢?可以说一下步骤吗?谢谢了,小弟是新手

网友:
就是初始化然后断电进改一个应该就可以了吧.对了能不能把你的固件给我一份呢!undefined
我的QQ:905481636

网友:
不用PCI写的话也就1-2分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