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到07后,马上掉电问题

楼主(2008-01-13):
短接开机排针后,测试卡显示代码c1到07后马上掉电,时间大约在3到4秒钟。
换过32.768晶阵及谐振电容,还是这个问题,I/O是 8712
有没有可能是I/O问题,跟北桥有没有关系,这快扳子属于作废扳子,有什么提议可以说了,我可以试一下。
掉电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先考虑内存条接触问题,很多板内存接触不好它就要断电的.

网友:
自动短电。排除以上楼主说的、我想应该是电源受保护了吧?我说的有错吗?接着就查查AGP/北桥那边的问题了~师傅们我说的有错吗?

网友:
基本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先刷BIOS!!!!!!!!!!!!!

网友:
這個問題會不會是電壓問題呢?你應該把主板型號,電壓等寫清楚,我們才好幫你分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