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寸彩显无图像

楼主(2008-01-13):
长城`17寸彩显.通电指示灯不亮.保险丝完好监测开关变压器次级无输出电压.说明故障在电源部分.测试了无原件损坏.加电电源不工作.代换电源厚膜块(5s0765)现象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负载短路保护.

网友:
有可能是负载短路,前天就遇到过一个优派的换过升压管后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故障名叫无电更准确

网友:
一般是行短路,如行管、+B整流管、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