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VTXE+主板不能关机

楼主(2008-01-13):
各位高手:技嘉GA-7VTXE+主板进windows系统不能正常关机,关机变重启,这主板本来是没有显示的,我换电容的就有了显示,不过关机变了重启,我写了BIOS都不行,请问有高手帮帮忙吗?

网友:
重写有时候没有用,先进入CMOS还原出厂值试试,提议多还原几次.有时候南桥周边的排阻472有问题也会出现关机重启.ATX第十四脚电容有问题.去掉试试,不行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

网友:
多谢两位高手指点,我用你们的方法再再修修看,多谢

网友:
看看开关电路有没有逻辑元件,换哈试试

网友:
多为BIOS设置故障,及I/O芯片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有解决问题呀,今天我修了两个多小时,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是8705的,有没有这个可能呀,不过我都要试下,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都有换过呀,不过都没有什么作用,问题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