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和去耦

楼主(2008-01-13):
今天我在论坛里看了一篇文章。关于电容耦合好象懂了。但耦合还包含其它耦合。比如电阻耦合等。不知其它耦合是怎样的。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多级放大电路的耦合方式

实际中我们常用的耦合方式有三种,即阻容耦合、直接耦合和变压器耦合。
1.阻容耦合
它的连接方法是:通过电容和电阻把前级输出接至下一级输入。
它的特点是:各级静态工作点相对独立,便于调整.
它的缺点是:不能放大变化缓慢(直流)的信号;不便于集成。如图(1)所示为阻容耦合接法。

2.直接耦合
为了避免电容对缓慢变化信号的影响,我们直接把两级放大电路接在一起,这就是直接耦合法。
它的特点是:即能放大交流信号,也能放大直流信号,便于集成,存在零漂现象。

3.变压器耦合
变压器耦合主要用于功率放大电路,它的优点是可变化电压和实现阻抗变换,工作点相对独立。缺点是体积大,不能实现集成化,频率特性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你的电容的误区贴。写的很好。很细。图文并茂。好想你这次也给我一个有线路说明的具体讲解。上面的我觉得太理论化。先谢了。

网友:
电容那篇只是我在其它地方看的,觉得好就转摘过来了。

你要得这里有图
http://www.gradjob.com.cn/EBSync ... ap3/concept3/31.htm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了。真是难得的好贴。以前一直对耦合很模糊。只是直接耦合也称耦合。称相连不更好理解吗?

网友:
先谢了,一直不是很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