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把写进去的驱动程序清空

楼主(2008-01-14):
我对一份乐华GM2621-lf小板烧录时提示出错,按开关键没反应板上指示灯不随开关动作变化一直亮着,把电源拔了再插上灯不亮了,等了老长时间怎么按灯都不亮,请问能不能把写进去的程序清空或者怎样才能解决问题?

再次烧录时提示如下:

Did not receive I2C ACK. Check if the cable is connected.(Error Code:00020002)
Error executing batch file at line 9.

网友:
这个可以使用编程器把GM2621旁边的PM25LV010芯片中的程序清空再写入新程序即可。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时候这种板写很麻烦,经常出错,我就干脆直接用编程器把PM25LV010芯片写好再装了

网友:
用ISPTOOL软件即可处理~~~~~~~~~~~~

网友:
你再写一遍就行了  写的过程首先就是要先擦除

网友:
自动编程的过程   就是擦除  写入   校验   。。。。。。。。

网友:
可以换个程序写入,待板子正常后,在重新写入待写的程序,这现象我也遇见过,不过每次都是这样解决的,(个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