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屏而烧坏主板与屏接线接口芯口片的定义

楼主(2008-01-14):
换了一年多的笔记屏,今天因换X31屏不测屏线电压而烧坏了屏线接口与主板上的一个小芯片.而自动保护断电.望高手指点这个芯片的引角定义

网友:
保险坏了

网友:
看来维修得多想一想再动手,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2008-02-20):
一般这样的问题应该保险丝坏了吧   仔细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