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变压器问题,求教!

楼主(2008-01-14):
把一个变压器的次级绕组的输出全部断开,在它的初级输入端还有电压吗?

网友:
这么多人就没一个愿意帮忙的吗?天冷请伸出手帮一下,谢谢了!!!!!!

在线等!!!

网友:
你的问题不清 让人没法下嘴 .
从你字面理解的情况看 初级的输入电压有

网友:
你断开的是次级  那怎么会知道初级会不会还有电压呢

网友:
要是反过来就可以判断了   。。。。。。好像你说的问题不对吧

网友:
我不是很懂的。 请问ATX变压器是什么东西?如果你说的是电脑的ATX电源那里面应该是没有普通的变压器的。因为据我了解。电脑的ATX电源是开关电源来的。所以里面的应该是高频变压器。和我门普通的变压器应该是有区别的。再说一次,我不是很懂的。如果有错。请更正。对于次级断开了初级有没电压着个问题,我觉得这问题说的有点怪。就算次级断开了只要初级有电压次级上也会有电压存在。只不过是没电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呢?

网友:
+5V 待机有!主供电 是没有的!具体看看那一个电压器!

网友:
换电阻取电容在测阻值不好换个I/O一个电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过年的瞎说啊----ATX电源上有IO?

网友:
电压应该还是有的, 但电流非常低. 因为次级已移除,等于没有负载.